[技术问答]
程序中怎么样来使用SLEEP和HALT唤醒?

楼主(2023-04-21):
程序中怎么样来使用SLEEP和HALT唤醒?

网友A(2023-05-22):
让程序进入休眠状态,并等待指定的时间

网友B:
可以使用myMethod 方法调试

网友C:
程序的执行逻辑正确才能调试完成

网友D:
sleep() 函数可以让程序暂停执行指定的时间

网友E:
可以使用 SIGSTOP 信号来中止程序

网友F:
需要注意halt() 函数会立即中止程序的运行

网友G:
HALT 函数来唤醒程序的话,当程序需要被唤醒时,程序直接调用 HALT 函数来跳出 while 循环并终止程序的运行

网友H:
要让程序休眠1秒钟,可以调用sleep(1)

网友I:
具体得看你需求和场景

网友J:
也可以用其他方式试试,例如发送信号、等待事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