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样在程序中建立查表?.

楼主(2023-04-21):
怎么样在程序中建立查表?.

网友A(2023-05-22):
看你得目的和需求是什么来选择

网友B:
需要选择合适的数据结构来存储查表的数据

网友C:
可以写一个查表函数来执行查表操作

网友D:
一般网上都有查表算法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E:
建立个数组,然后就调用其实现查表功能就行

网友F:
建立查表一般都是建立个数组,然后查数组里的数值

网友G:
看你表是静态表还是动态表啊?

网友H:
可以看看这里的,https://blog.csdn.net/iloveyankitty/article/details/114685618

网友I:
查表有demo的啊

网友J:
正常就调用数组呗,查表,这个建议楼主还是看看C语言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