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怎么样在程序中建立查表?.

楼主(2023-04-21):
怎么样在程序中建立查表?.

网友A:
楼主是想要查询哪种类型的表格呢

网友B:
由人工事先算出全部的结果,依次存放在ROM中,程序执行时,直接从ROM中查出结果即可

网友C:
51单片机有两条查表指令:

    MOVC  A,  @a + PC
    MOVC  A,  @A + DPTR

网友D:
楼主是使用汇编语言还是用c语言来建立查表呢

网友E:
可以用数组来进行查表  不知道c语言支持不支持链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数组来进行查表  不知道c语言支持不支持链表

貌似单片机c语言是没有办法用链表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貌似单片机c语言是没有办法用链表的吧

链表不是软件方面的应用?

网友H:
用数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