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样使用看门狗?

楼主(2023-04-21):
怎么样使用看门狗?

网友A(2023-05-22):
参考看门狗部分的操作系统的文档

网友B:
哪块有问题?程序不建议加看门狗,容易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C:
只有授权用户或进程才能访问特定资源

网友D:
可以设置开门狗的初始化啊,然后实现打开关闭

网友E:
需要确定要监控的进程,并确定进程的入口点

网友F:
看门狗很简单的,建议看看手册。

网友G:
TRM and BSP sample code

网友H:
正常打开呗,找个demo试试

网友I:
看你硬件是否支持看门狗哈,支持的话,这样才能用呢

网友J:
你得设置一下硬件,像定时器初始化这种配置

网友K:
一般设定条件下如定时器触发时,启动开门狗

网友L:
开门狗通常是一个内核级别的服务,需要具有适当的权限才能访问它们的命令

网友M(2023-08-09):
应定期地把看门狗定时器清0,以保证看门狗定时器不溢出。

网友N:
在系统运行过程中,需要周期性地喂狗。

网友O:
在编写程序时,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延迟、死循环或其他可能导致看门狗定时器超时的代码。

网友P:
看门狗如何设成最优?

网友Q:
虽然看门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系统的稳定性,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网友R:
在软件的主循环中,定期检查看门狗的状态。如果看门狗超时,你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如重新加载程序代码、清除异常标志等。

网友S:
在软件的关键操作完成后,更新看门狗的计时。这样可以确保看门狗不会提前超时。

网友T:
在使用看门狗时,需要确保其兼容性,以避免引入额外的错误。

网友U:
看门狗会定期检查看门狗定时器是否超时。

网友V:
在系统启动时对看门狗进行初始化设置。这包括设置看门狗定时器的超时时间和使能看门狗功能。

网友W:
不同的硬件平台可能有不同的看门狗实现方式。

网友X:
使用看门狗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在设计和实施时需要仔细考虑各种因素

网友Y:
在软件设计中,要注意避免死锁现象,以免导致看门狗永久超时。

网友Z:
单片机都有看门狗

网友AA:
看门狗使用的是CPU的晶振。在晶振停振的时候看门狗也无效。

网友AB:
带有看门口自己独用的分频器?

网友AC:
先初始化,设置看门狗定时器。

网友AD:
设置看门狗的超时时间时,要根据系统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

网友AE:
建议楼主看看芯片手册吧

网友AF:
正确配置看门狗,例如设置看门狗的计数器大小、设置看门狗的唤醒方式、设置看门狗的中断源等。

网友AG:
复位阈值过低可能导致频繁的复位,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AH:
应用到看门狗的单片机,程序中必定会有保存数据的过程,因此不必要担心数据丢失。

网友AI:
如果程序进入无限循环、死锁或其他异常状态,看门狗将检测到超时并触发复位。

网友AJ:
单片机看门狗怎样设置

网友AK:
看门狗定时清零,保证看门狗不溢出。

网友AL:
看门狗很简单,建议阅读说明书。

网友AM:
在编写程序时,避免出现不必要的耽误、死循环或者其他大概致使看门狗定时器超时的代码。

网友AN:
固然看门狗可以在必定水平上保证系统的稳定性,但它并不是全能的。

网友AO:
看门狗会定期检查看门狗定时器是不是超时。

网友AP:
当软件的关键操作完成后,需要更新看门狗的定时,避免看门狗过早超时。

网友AQ:
如何将看门狗设置为最优?

网友AR(2023-09-08):
不一样的硬件平台大概有不一样的看门狗实现方法。

网友AS:
看门狗使用CPU晶体振荡器,当晶体振荡器停止时,它也是无效的。

网友AT:
在软件设计中,避免死锁以避免看门狗永久超时是很重要的。

网友AU:
trm,盼,示例中,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