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简单的AD口电路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3-04-21):
简单的AD口电路要注意什么?

网友A:
ADC采样时钟建议使用2M或2M以下

网友B:
如果输入阻抗为10K,ADC采样时间为2M,建议用8或16个ADC输入信号获取时间。

网友C:
电源的要求;模拟信号的输入范围;分辨率?

网友D(2023-06-05):
选择集成ADC芯片时,主要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E:
ADC采样电路怎么做到输入阻抗大于1M

网友F:
参考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G:
ADC的采样速率

网友H:
ADC电路设计需要考虑多个方面的因素,并进行必要的优化和调整。

网友I:
ADC传感器分压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D:
精度问题,就会牵扯到多少位的ADC

网友J:
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采样精度,以保证ADC电路的测量精度和动态范围。

网友K:
需要考虑ADC电路的抗干扰能力,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L:
确定ADC使用的参考电压大小和稳定性。

网友M:
注意采样速率

网友N:
需要确保ADC输入阻抗足够大,以避免对被测电路的影响。

网友O:
ADC输入阻抗应该在几十KΩ以上,甚至可以达到MΩ级别。

网友P(2023-07-05):
输入阻抗,输入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