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用内部1.4V作参考,测试AD通道的数据?

楼主(2023-04-21):
怎么用内部1.4V作参考,测试AD通道的数据?

网友A(2023-05-22):
你用的是那个型号

网友B:
需要根据具体芯片的说明书进行连接

网友C:
如果使用的是单片机或其他低压电路,不能直接用1.4V

网友D:
电压不够可以配外部电源

网友E:
将测试电压加到AD芯片的输入引脚上,测量其输出电压

网友F:
trm and bsp sample code

网友G:
比较测试电压与参考电压的差异如果差异较小,可能表明AD芯片工作正常

网友H:
可以使用循环读取和比较的方式,但逐个测量每个通道的数据

网友I:
有些AD芯片的输入电压需要达到一定的数值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J:
测试时需要注意安全问题

网友K:
注意测试电压不会损坏AD芯片或其他电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