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使用芯片内部的数字比较器?.

楼主(2023-04-21):
如何使用芯片内部的数字比较器?.

网友A:
具体哪款型号?

网友B:
看是哪种型号

网友C:
楼主说的是新唐的某一款芯片吗

网友D:
按手册配置不就可以

网友E:
看手册呗,得带比较器你才能使用的哈

网友F:
得注意噪声,失真因素对转换后的数字信号的影响

网友G:
就是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过程

网友H:
用简单的逻辑门电路来比较这两个信号的大小

网友I:
看你什么功能,再研究如何使用

网友J:
一般官方会有demo的,你看你用的那款MCU,找对应的例程就好了

网友K:
片内比较器我还没用过呢,这个除了省成本,还有其他优势?

网友L:
这种数字比较器不也是运放搭建的么?

网友M:
不懂这种数字比较器是干啥的?楼主能详细的讲讲么?

网友N:
正常使用呗,对照着应用手册,估计很容易能利用起来吧

网友O(2023-05-23):
trm and bsp sample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