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产品开发过程中如何提高EFT特性?

楼主(2023-04-21):
产品开发过程中如何提高EFT特性?

网友A:
EFT是什么,没懂

网友B: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C:
EFT是什么特性?

网友D(2023-05-22):
用大小电容组合,外部电源必须要经过电容再到达芯片电源端

网友E:
采用3V 电池作电源时, RST 复位端上拉一个 10KΩ的电阻到 VDD 端。采用 LDO 稳压电源时, RST 复位端上拉一个 100KΩ的电阻到 VDD 端,并且需添加大小为 0.1uF的接地电容

网友F:
选择合适的电容和电阻

网友G:
震荡电路尽可能的靠近芯片引脚

网友H:
最好用光藕等元件隔离

网友I:
如果有危险的负载,应加有上拉或下拉电阻以防止芯片损坏时的误动作

网友J:
加吸干扰信号电路

网友K:
减小脉冲的上升沿速度,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L:
用时钟发生器来产生高频时钟信号

网友M:
设计时将数字信号与脉冲信号分开布线就好了

网友N:
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O:
尽量减少高杂信号的负载

网友P:
看具体要求,要求高的话试试硬件抗干扰

网友Q(2023-08-16):
io串电阻

网友R:
用巨细电容组合,外部电源必需要颠末电容再达到芯片电源端

网友S(2023-09-20):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提高EFT特性需要从元件选择、电路设计、滤波、屏蔽、隔离、PCB布局和电源接地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考虑和优化。同时,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是保证产品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