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保障外部中断响应的准确性?

楼主(2023-04-21):
如何保障外部中断响应的准确性?

网友A(点评):
如果你设置正确,进不了中断那么就是芯片问题或者是触发问题。

网友B:
什么中断?中断信号源是什么?频率是多少?

网友C:
“准确性” 是啥意思?

网友D:
很好的问题!

网友E:
个人感觉还是得保证中断触发

网友F:
什么叫“外部中断响应的准确性”?第一次看到外部中断还有准确性的说法。

网友G:
很多人以为自己脑子里想的事,别人是应该知道的

网友H:
外部中断的触发有两种触发方式:电平触发方式和跳沿触发方式

网友I:
在外部中断时开启定时捕捉,在中断程序中使用定时器的结果延时,得到准确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