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在主程序中调用其他文件的子程序?...

楼主(2023-04-21):
如何在主程序中调用其他文件的子程序?...

网友A:
你是用C语言编程的嘛?建议学习一下

网友B:
在h文件中把函数声明一下,在c中引用这个h文件

网友C:
俺师兄说,把所有的文件都拷一个文件里面就可以了。
俺试了一下,真的可以。

网友D:
先声明为外部函数和外部变量,就可以调用了,汇编、C语言都可以。

网友E:
声明一下,告诉主函数里面调用的函数是外部函数。例如  extern void 函数名;

网友F:
直接调用

网友G:
在C或者C++中有好几种方法将被引用的.c文件后缀名全部修改为.h,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