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IDE异常退出后如何重新设置目标器件和主文件?

楼主(2023-04-21):
IDE异常退出后如何重新设置目标器件和主文件?

网友A:
重新配置一下工程不就完了吗?

网友B(2023-09-28):
在IDE异常退出后,重新设置目标器件和主文件的方法如下:

在电脑中打开IDE软件,并进入设置界面。
在设置界面中,选择“Device”选项,并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已经与IDE连接的目标器件。
确认目标器件设置后,选择“File”选项,并在子菜单中选择“Open”选项,然后打开主文件。
确认主文件打开后,IDE就可以重新开始运行程序了。
重新设置目标器件和主文件后,IDE会重新开始运行程序,并尝试与目标器件建立通信。如果之前在IDE中设置了其他参数,则需要重新检查这些参数是否正确,以确保正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