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电源供电的运算放大器疑问

楼主(2023-04-21):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单电源运算放大器电路设计正确不会出现截止失真(限幅、削顶)。如果电路不对,无论单电源、或双电源都可能有截止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电源运算放大器电路设计正确不会出现截止失真(限幅、削顶)。如果电路不对,无论单电源、或双电源都 ...

谢谢,换个问法——单电源运放应该注意哪些类型的失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换个问法——单电源运放应该注意哪些类型的失真?

放大交流信号,单电源运放电路的输入、输出通常需要电容隔离,这样就不会产生信号负半周被削去的危险。双电源供电的运放电路就可以不用电容隔离。

还有,也许双电源运放供电电压范围更高(Vdd + Vss),输出动态范围较大。但是,如果单电源电压Vcc = Vdd + Vss 单电源运放的输出动态范围就与双电源运放相同,没差别。

总之, 无论单电源运放、双电源运放,只要电路设计正确两者电路参数性能、失真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B:
交越吧,电路在中位电平会有,看看TI的运放说明,其他的都是共性,运放都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