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功率是由开关管的最大电流决定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4-23):
开关电源的电流取决于负载,当然在其能力范围内

比如你说的5V1A的,

主功率器件的选型需要根据发热的情况评估

网友A:
你之前还提过一个问题,关于IGBT选型的

这个也得看散热,不过都有个大概的范围2—3倍的稳态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电流取决于负载,当然在其能力范围内

比如你说的5V1A的,

关于这个,找个应用手册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