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各家RISC-V芯片是不是都不兼容啊?

楼主(2023-04-21):
不同厂家还要下不一样的编辑器

网友A:
芯片内部的寄存器不同,彼此的通讯协议也不同,只是架构相同而已吧?

网友B:
不兼容吧,RISC-V架构是开源的

网友C:
RISC-V的基本架构是固定的,但是实现细节和外设接口等方面的不同,可能会导致不同厂商的芯片之间存在一定的兼容性差异。

网友D:
RISC-V 已经推出了许多标准化的扩展,如标准扩展指令集、标准化外设接口等

网友E:
在未来,随着标准化工作的深入和各厂商的努力,RISC-V芯片之间的兼容性也将不断得到提高。

网友F:
国产芯片之间的兼容性没怎么听说啊

网友F:
大概率不兼容

网友G(2023-10-07):
各家RISC-V芯片不一定完全兼容。RISC-V是一种指令集架构,不同公司制造的RISC-V处理器很可能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指令集,像ARM和MIPS的差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