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系列的突破--更专业的数字IO配置寄存器,不再属于IO模块

楼主(2023-04-21):
用于 MSPM0 平台的 GPIO 模块不包含 IO 焊盘控制(例如,上拉、下拉或功能多路复用)。有关 IO 焊盘控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章节 7。与任何其他外设类似,GPIO 的输入和输出(具有输出使能功能)允许 GPIO 与 IOMUX 连接以连接到 IO 焊盘。GPIO 用于从器件引脚读入数据以及将数据发出到器件引脚。

IOMUX 可管理数字 IO 的配置。IOMUX 配置的主要功能包括:
• 选择将哪个外设复用到每个数字 IO 引脚(例如,GPIO 或 UART 外设)
• 数字输入路径配置
– 迟滞控制
– 输入路径启用/禁用
– 输入逻辑反转控制
• 数字输出路径配置
– 驱动强度控制
– 输出连接启用/禁用
– 输出逻辑反转(与输入逻辑反转共享控制)
– 逻辑高电平至高阻态输出转换(用于开漏型接口)
– 禁用连接到 IO 的外设时保持“最后状态”
• 唤醒配置(用于从 SHUTDOWN 模式唤醒)
– 从 PINCM 寄存器的唤醒状态位读取唤醒源
– 唤醒比较电平
– 释放 SHDNIOREL
– 唤醒启用/禁用
• 上拉和下拉电阻控制

器件上的每个数字 IO 在 IOMUX 外设寄存器空间中都有一个专用的 32 位 PINCM 寄存器,用于配置相应 IO 的数字功能。有关用于确定与要配置的 IO 相对应的 PINCM 寄存器索引的信息,请参阅器件特定数据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