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开启中断后,进不去main函数中的while(1)

楼主(2023-04-22):
开启中断后,进不去main函数中的while(1)

网友A:
中断一直被触发,或者while前的初始化函数有错误,卡在错误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一直被触发,或者while前的初始化函数有错误,卡在错误位置

中断间隔200ms触发,极少数情况出现进不去while(1),调试了一天都没有再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可以断点运行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断间隔200ms触发,极少数情况出现进不去while(1),调试了一天都没有再次出现这个问题。 ...

改了哪里的代码就可以进入循环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断间隔200ms触发,极少数情况出现进不去while(1),调试了一天都没有再次出现这个问题。 ...

额 说明还是中断那边处理的有问题了

网友E:
这个不能通过更改中断优先级来控制 只能更改一下中断的频率了

网友F:
感觉很别扭 是不是工作的时序安排有问题呢

网友G:
如果有必要加大中断产生的密度的话 需要如何处理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必要加大中断产生的密度的话 需要如何处理呀

延时开启中断就行吧 在while循环中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