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SWDM-QFP100-34SVEA3测评】+ LVGL按钮实现界面切换

楼主(2023-04-22):
使用LVGL创建3个界面,每个界面显示一个按钮,点击按钮切换界面。效果图片:

LVGL按钮回调代码:

总体使用下来,板子触摸灵敏,反应很快,LVGL很好用,容易上手。
OK。

网友A:
LVGL需要占用多大的内存嗯

网友B:
lvgl可以用于大型GUI开发吗

网友C:
lvgl如何显示外部flash

网友D:
lvgl按钮事件怎么操作单片机io

网友A:
现在开发lvgl有gui工具了吗

网友E:
lvgl哪个版本最好

网友F:
lvgl的显示缓冲区为什么要乘2

楼主:
引用 网友D:
lvgl按钮事件怎么操作单片机io

创建按钮对象和实现事件回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lvgl的显示缓冲区为什么要乘2

一帧显示,一帧修改显示内容,可以提高显示刷新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lvgl哪个版本最好

最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开发lvgl有gui工具了吗

没用过,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lvgl如何显示外部flash

先挂载外部flash, 创建文本标签,把FATFS读取到的内容填进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GL需要占用多大的内存嗯

本实例占用了6~7KB。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gl可以用于大型GUI开发吗

应该可以,底层对接显示驱动,上层是GUI显示逻辑,通用的,而且是以OBJ为操作单元,适合各种复杂GUI显示。

网友G:
这个是使用的fsmc驱动的吗

网友H:
lvgl按键支持双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使用的fsmc驱动的吗

不是,芯片自带LCD控制器,采用RG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lvgl按键支持双击吗

不支持,类似安卓的GUI触摸操作。

网友I:
lvgl是如何跟触摸屏结合起来的?

网友J:
lvgl显示变化很慢,怎么解决呢

网友K:
提升 LVGL 帧率的方法有哪些呢

网友L:
VGL是一种开源的小型嵌入式GUI库,界面比较符合现代的审美观点

网友M:
现在LVGL在嵌入式UI里面应用很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lvgl显示变化很慢,怎么解决呢

提高lvgl的心跳频率,例如:lv_tick_inc(1)。

楼主:
引用 网友I:
lvgl是如何跟触摸屏结合起来的?

初始化触摸设备的时候回调你的触摸驱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提升 LVGL 帧率的方法有哪些呢

1.优化LVGL刷新频率。
2.优化显示设备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现在LVGL在嵌入式UI里面应用很火啊

是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I:
lvgl是如何跟触摸屏结合起来的?

LVGL设定按键的位置,图标等;触模屏有坐标,在对应位置点击的坐标,会通过I2C或SPI传送给MCU,位置对应后执行对应区域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