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87J10中断优先级怎么处理?

楼主(2023-04-22):
哪里能找到对应的例程之类的

网友A:
PIC18F87J10的每个中断源可被指定为高优先级中断或者低优先级中断。
所有被指定为高优先级中断的中断源以及所有被指定为低优先级中断的中断源之间的优先级,由你自己在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中的软件决定。所以每个程序里用到的中断源、对中断源的配置以及对中断的处理优先顺序都可能是不一样的。
建议你还是看看数据手册里”中断“的那一章,了解中断的机制,再根据自己的实际要求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多个中断源之间的关系。

网友B(2023-07-12):
可以分享一个 PIC18F87J10 的工程 和编译环境的搭建么   91981859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