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CW32R030 射频应用参考图

楼主(2023-04-23):
CW32R030 射频应用参考图,希望对硬件有所帮助!
射频子系统具有较低的系统应用成本,只需要少量外部无源组件即可构建满足无线应用的系统。

网友A:
这种射频系统我们在画电路板的时候一般怎么画板载天线呢

网友B:
射频简称RF射频就是射频电流,它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的简称

网友C:
每秒变化小于1000次的交流电称为低频电流,大于10000次的称为高频电流,而射频就是这样一种高频电流。

网友D:
电磁波频率高于100khz时,电磁波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并经大气层外缘的电离层反射,形成远距离传输能力

网友E:
相对功率的dB表示射频信号的相对功率常用dB和dBc两种形式表示

网友F:
最基本的RFID系统由三部分组成:

1. 标签(Tag,即射频卡):由耦合元件及芯片组成,标签含有内置天线,用于和射频天线间进行通信。

2. 阅读器:读取(在读写卡中还可以写入)标签信息的设备。

3. 天线:在标签和读取器间传递射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