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芯源MCU内置温度传感器原理

楼主(2023-04-22):
芯源MCU内置温度传感器工作原理:
温度传感器(TS)产生一个随温度线性变化的电压VSENSE。
温度传感器内部连接到ADC_IN10 输入通道,用于将传感器输出电压转换为数字值。
传感器提供良好的线性度,用户应先对其进行校准以获得良好的温度测量整体精度。由于温度传感器的偏移
因工艺变化而随芯片而异,未校准的内部温度传感器适用于仅检测温度变化的应用。
为了提高温度传感器测量的准确性,制造商对每个芯片进行了单独的工厂校准。温度传感器出厂校准数据被
存储在FLASH 存储器中。
以无线MCU为例内部传感器校准地址如下:

网友A:
什么部件能产生随着温度线性变化的电压呢

网友B:
一般来说单片机内部的感温元件是哪种的呀

网友C:
内置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的误差是不是比较大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内置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的误差是不是比较大呢

是的 我看是哪个厂家的来着 能差±5度那么多呢

网友E:
为什么误差这么大 还是要用这个温度传感器呢

网友F:
基本上单片机内置的温度传感器的精度都很低 那么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G:
是每个芯片挨个校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每个芯片挨个校准吗?

当然,每个MCU都会进行温度校准的。

网友I(2023-06-08):
内部集成了一个温度传感器,这个温度传感器产生一个随温度线性变化的电压VTS。

网友J:
不同型号的MCU内置温度传感器功能和特性可能会存在差异

网友K:
温度传感器可以测量外部问题吗?

网友L:
采芯片本身的温度,芯片过热时可以控制其他的达到安全效果。

网友J:
通常应用于需要进行温度检测和控制的场合,例如工业自动化、智能家居、医疗设备等。

网友M:
芯片温升不高时当做采集环境温度用

网友N:
芯源MCU内置温度传感器是多大的测量范围

网友O:
由于温度传感器与芯片内部电路紧密结合,可以避免一些因外部环境影响而导致的误差,提高了系统精度和可靠性。

网友P:
在具体应用时需要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芯片并进行合理的设计和调试。

网友Q:
当温度过高的时候,会不会自动停机呢?

网友R:
内置了温度传感器,因此无需再连接外部传感器,减少了连接错误和干扰的可能性。

网友S:
通过内置温度传感器,可以根据实时温度变化,灵活地调整系统控制参数,以达到更好的控制效果。

网友T:
芯源MCU内置温度传感器精度是多少?

网友U:
MCU内置温度传感器是指在微控制器芯片内部集成有一个温度传感器模块,可以对芯片内部温度进行实时监测和反馈。

网友V:
无需考虑外部传感器的布局、安装和连接等问题,节约了设计时间和成本。

网友W:
内置温度传感器就是接到内部ADC通道上的。

网友X:
内置温度传感器更好的检测MCU温度数据有利于功耗的控制

网友Y(2023-07-19):
是芯片内部的温度,还是反映环境的温度呀?

芯片内部的温度,与环境温度密切相关。

网友Z:
用户手册中描述(L052为例):
23.10  温度传感器
CW32L052 内置温度传感器模块,传感器的输出电压随温度变化,设置 ADC 模块的采样通道为内部温度传感器,通过 ADC 测量结果可计算得到当前的环境温度。
温度传感器默认处于关闭状态,通过设置控制寄存器 ADC_CR0 的 TSEN 位域为 1,使能温度传感器。
环境温度计算公式如下:
环境温度 = T0 ×0.5 + 0.0924 × Vref ×( AdcValue – Trim )
其中:
Vref 是当前 ADC 模块的参考电压,取值为 1.5V 或 2.5V。
T0 是8位的初始校准温度值,记录在芯片的FLASH存储器中,其地址是0x0010  0A09,单位是0.5摄氏度,
读取出来的值需要除以 2,才是实际的温度。
AdcValue 是 ADC  模块测量温度传感器输出电压的 ADC 转换结果,取值范围为 0 ~ 4095。
Trim 是 16 位的校准值,计算时需要从芯片的 FLASH 存储器中读出,其存放地址如下表所示……

问题:Trim 值比 AdcValue 可能小,也可能大,大的话( AdcValue – Trim )的结果是负数。上述公式是数学意义上的公式,非编程公式。编写手册时,最好能写清楚这一点。详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3274294-1-1.html

网友Z:
@pssyx 库文件温度计算公式是错的
/**
* @brief
*        读取ADC参考电压1.5V时的温度传感器的测量温度
*
* @param fAdcTsDegree
*/
void ADC_GetTsVref1V5(float *fAdcTsDegree)
{
    uint16_t u16AdcResult;
    uint8_t temp1;
    uint16_t temp2;
    temp1 = *((uint8_t*) (ADDR_T0));
    temp2 = *((uint16_t*) (ADDR_TRIM_1P5));
    /*Caution: Must select ADC_GetSqr0Result()~ADC_GetSqr7Result() instead of ADC_GetConversionValue() if using ADC_SQR convertion.
    * ADC single channel convertion is default.
    */
    u16AdcResult = ADC_GetConversionValue();
    //ADC_GetSqr0Result(&u16AdcResult); //Using ADC_SQR0.
    //ADC_GetSqr1Result(&u16AdcResult); //Using ADC_SQR1.
    //ADC_GetSqr2Result(&u16AdcResult); //Using ADC_SQR2.
    //ADC_GetSqr3Result(&u16AdcResult); //Using ADC_SQR3.
    //ADC_GetSqr4Result(&u16AdcResult); //Using ADC_SQR4.
    //ADC_GetSqr5Result(&u16AdcResult); //Using ADC_SQR5.
    //ADC_GetSqr6Result(&u16AdcResult); //Using ADC_SQR6.
    //ADC_GetSqr7Result(&u16AdcResult); //Using ADC_SQR7.
    *fAdcTsDegree = temp1 * 0.5f + COEFF_TS * 1.5f * (u16AdcResult - temp2);
}

/**
* @brief
*        读取ADC参考电压2.5V时的温度传感器的测量温度
*
* @param fAdcTsDegree
*/
void ADC_GetTsVref2V5(float *fAdcTsDegree)
{
    uint16_t u16AdcResult;
    uint8_t temp1;
    uint16_t temp2;
    temp1 = *((uint8_t*) (ADDR_T0));
    temp2 = *((uint16_t*) (ADDR_TRIM_2P5));
    /*Caution: Must select ADC_GetSqr0Result()~ADC_GetSqr7Result() instead of ADC_GetConversionValue() if using ADC_SQR convertion.
    * ADC single channel convertion is default.
    */
    u16AdcResult = ADC_GetConversionValue();
    //ADC_GetSqr0Result(&u16AdcResult); //Using ADC_SQR0.
    //ADC_GetSqr1Result(&u16AdcResult); //Using ADC_SQR1.
    //ADC_GetSqr2Result(&u16AdcResult); //Using ADC_SQR2.
    //ADC_GetSqr3Result(&u16AdcResult); //Using ADC_SQR3.
    //ADC_GetSqr4Result(&u16AdcResult); //Using ADC_SQR4.
    //ADC_GetSqr5Result(&u16AdcResult); //Using ADC_SQR5.
    //ADC_GetSqr6Result(&u16AdcResult); //Using ADC_SQR6.
    //ADC_GetSqr7Result(&u16AdcResult); //Using ADC_SQR7.
    *fAdcTsDegree = temp1 * 0.5f + COEFF_TS * 2.5f * (u16AdcResult - temp2);
}

网友H:
引用 网友Z:
用户手册中描述(L052为例):
23.10  温度传感器
CW32L052 内置温度传感器模块,传感器的输出电压随温度变化 ...

Hi,我的测试结果是ok的,浮点计算时,它会自动进行数据类型转换。请参见附图,已经将TS的ADC转换值强制设为0,手工计算的温度值为50*0.5 + 0.0924 * 2.5 * (0 - 0x523)=-278.765,与测量值相同 。

网友Z:
引用 网友H:
Hi,我的测试结果是ok的,浮点计算时,它会自动进行数据类型转换。请参见附图,已经将TS的ADC转换值强制设 ...

谢谢,给你添麻烦了。
我试了一下,确实不是问题了。挺奇怪的。

网友AA:
每个芯片都是每次校准吗?

网友AB:
温度传感器能否测量外部的问题?

网友AC:
内部集成了一个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的输出电压随VTS的温度呈线性变化。

楼主(2023-08-26):
内置温度传感器确实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内置温度传感器确实还是比较靠谱的

楼主说的对,还有好多地方进行应用监测

网友X:
引用 网友F:
基本上单片机内置的温度传感器的精度都很低 那么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精度低比没有好一些,毕竟可以做一些参考

网友AE:
核心源MCU内置温度传感器的测量范围是多少

网友AF:
内置温度传感器能基本了解当前的温度情况,确实很有用

网友AG:
内置的温度传感器有利于保证MCU稳定运行

网友AH:
内置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的偏差是否是比力年夜呢

网友AI: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误差这么大 还是要用这个温度传感器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有就比没有强,还在有如何使用

网友AJ:
很好的好细节的一个知识点

网友AF:
温度传感器(TS)产生一个随温度线性变化的电压VSENSE。

网友AK(2023-10-07):
芯片温升不高时当成收集环境温度用

网友AL:
内置了温度传感器,是以无需再毗连外部传感器,削减了毗连毛病以及滋扰的可能性。

网友AM:
What is the accuracy of the built-in temperature sensor in the core source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