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芯源MCU模拟电压比较器概述

楼主(2023-04-23):
内部集成2 个模拟电压比较器(VC),用于比较两路模拟输入电压,并将比较结果从引脚输出。电压比较器
的正端输入支持多达8 路外部模拟输入,负端既支持8 路外部模拟输入,又支持内部电压基准、内部电阻分
压器、内部温度传感器等电压参考。比较结果输出具有滤波功能、迟滞窗口功能,以及极性选择。支持比较中断,
可用于低功耗模式下唤醒MCU。
模拟电压比较器(VC)的主要特性有:
• 双路的模拟电压比较器VC1、VC2
• 内部 64 阶电阻分压器
• VC2 多达8 路外部模拟信号输入
• VC1 多达4 路外部模拟信号输入
• 4 路片内模拟输入信号
--内置电阻分压器输出电压
--内置温度传感器输出电压
--内置 1.2V 基准电压
--ADC 参考电压
• 可选择输出极性
• 支持迟滞窗口比较功能
• 可编程的滤波器和滤波时间
• 3 种中断触发方式,可组合使用
--高电平触发
--上升沿触发
--下降沿触发
• 支持低功耗模式下运行,中断唤醒 MCU

网友A:
模拟电压比较器只能支持差分信号的输入吗

网友B:
这个比较器的信号输入的范围受到什么参数的限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压比较器只能支持差分信号的输入吗

电压比较器当然是需要两个输入电压的。如果应用允许的话,你可以试着将其中一个输入电压指定为片内模拟输入信号。

网友D:
如果前边搭建放大电路会影响精度吗

网友E:
这种内部 64 阶电阻分压器是不是就决定了比较的精度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内部 64 阶电阻分压器是不是就决定了比较的精度啊

我分析着应该是这样理解的 因为它对比的步距就是那样了

网友G:
双路的模拟电压比较器可以配合起来比较一个电压差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