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24C256B/512B EEROM的读写操作过程

楼主:
1.写操作
按字节写
写操作要求在接收器件地址和ACK应答后,接收1个8位的字地址。接收到这个地址后,
EEPROM将应答“0”,然后是一个8位数据。在接收8位数据后,EEPROM将应答“0”,接着必
须由主器件发送停止条件来终止写序列。
此时EEPROM进入内部写周期tWR,写入非易失性存储器中。在这个写周期,所有输入都无效,
直到写周期完成,EEPROM才会有应答(见图1)。
图1  按字节写

写操作
CW24C256B器件按64字节页写,CW24C512B器件按128字节页写。
按页写初始化与按字节写相同,只是主器件不会在第一个数据后发送停止条件,而是在
EEPROM的ACK以后,发送63个(CW24C256B)或127个(CW24C512B)字节数据。EEPROM
在收到每个数据后都应答“0”。最后仍需由主器件微控制器,发送停止条件来终止写序列(见图2)。
在接收到每个数据后,字地址的低6位(CW24C256B)或7位(CW24C512B)由内部自动
增加1,而其余高位的地址位不变,维持该页的位置。当内部产生的字地址达到该页边界地址时,
随后的数据将写入该页的页首。如果超过32个(CW24C256B)或128个(CW24C512B)数据传
给了EEPROM,字地址将回转到该页的首字节,先前的字节将会被覆盖。

图2  按页写

应答查询

一旦内部写周期启动,EEPROM输入无效,此时即可启动应答查询。这包括通过器件地址发
送起始条件,读/写为表示操作请求。如果内部写周期完成,EEPROM将应答“0”,接着又可继续
读/写操作了。

楼主(2023-04-24):
2.读操作
读操作与写操作初始化相同,只是器件地址中的读/写选择位需置为“1”。有三种不同的读操
作方式:当前地址读,随机读和顺序读。
当前地址读
内部地址计数器保存着上一次读/写访问的地址,自动增加1。这个地址只要芯片有电就能保
存。当读到最后页的最后字节,地址会回转到0;当写到某页尾的最后一个字节,地址会回转到该
页的首字节。
一旦接收器件地址(读/写选择位置为“1”),EEPROM应答ACK后,当前地址的数据就可按
时钟送出。主器件无需应答“0”,但需发送停止条件(见图3)。
图 3. 当前地址读

随机读
随机读需先伪写一个目标字地址,一旦EEPROM接收器件地址和字地址,并应答了ACK。主
器件就另外产生一个起始条件。
现在主器件通过发送器件地址(读/写选择位置为“1”)初始化当前读地址,EEPROM应答
ACK并按时钟送出数据。主器件无需应答“0”,但需发送停止条件(见图4)。

图 4. 随机读

顺序读
顺序读可以通过当前地址读和随机读启动,在主器件接收到一个数据后,应答ACK。只要
EEPROM接收到ACK,将自动增加字地址并继续按时钟发送后面的数据。当达到存储器最大地址,
地址将回转到0,仍可继续顺序读取数据。
当主器件未应答“0”,而发送停止条件,即可结束顺序读操作(见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