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CW32F030低功耗应用

楼主(2023-04-23):
休眠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所有外设保持运行,包括 ARM® Cortex®-M0+ 内核外设,比如 NVIC、SysTick 等外设。 休眠模式的功耗低于运行模式。深度休眠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高速时钟关闭,低速时钟保持状态不变,部分外设可以配置为继续运行,NVIC中断处理仍然工作。
深度休眠模式的功耗远小于休眠模式。

用户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降低系统运行功耗:
降低系统时钟频率
•        使用低频率的高速时钟 HSI、HSE 或低速时钟 LSI、LSE
•        通过编程预分频寄存器,降低 SYSCLK、HCLK、PCLK 的频率
- 设置 SYSCTRL_CR0 寄存器的 SYSCLK 位域,选择适当的时钟源
- 设置 SYSCTRL_CR0 寄存器的 HCLKPRS 位域,降低 HCLK 频率
- 设置 SYSCTRL_CR0 寄存器的 PCLKPRS 位域,降低 PCLK 频率
关闭休眠期间不使用的时钟和外设
•        AHB 总线时钟 HCLK 和 APB 总线时钟 PCLK,可以根据需要关闭
•        关闭与唤醒无关的外设的时钟
- AHB 外设时钟使能控制寄存器,SYSCTRL_AHBEN
- APB 外设时钟使能控制寄存器 1,SYSCTRL_APBEN1
- APB 外设时钟使能控制寄存器 2,SYSCTRL_APBEN2

网友A:
CW32F030单片机一共有多少种低功耗模式啊

网友B:
深度休眠模式和普通休眠模式相差在哪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深度休眠模式和普通休眠模式相差在哪里啊

有些时钟在深度休眠模式下是关掉了 但是在普通的休眠模式下是开启的

网友D:
都有哪些方式可以退出深度休眠模式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都有哪些方式可以退出深度休眠模式呢

部分中断源可以退出CW32的DeepSleep模式,比如:GPIOx、RTC、IWDT、LVD等,具体请查阅CW32 MCU用户手册的“电源控制(PWR)与功耗”章节。

网友F:
低频率的主频比高频率额主频相对来说是不是省电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低频率的主频比高频率额主频相对来说是不是省电啊

好像确实是的 但是这个节省的就比较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