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CW32F030系统复位讲解

楼主:
系统复位CW32F030 支持以下 6 种系统复位: •        上电复位 / 掉电复位(POR/BOR)
•        引脚输入复位(NRST)
•        IWDT/WWDT 复位
•        LVD 复位
•        内核 SYSRESETREQ 复位
•        内核 LOCKUP 故障复位
每种系统复位的复位范围如下表所示:

发生系统复位后,CPU 重新运行,大部分寄存器都被复位到默认值,程序从中断向量表的复位中断入口地址开始执行。用户可通过系统复位标志寄存器 SYSCTRL_RESETFLAG 来查询本次系统复位的复位源。复位标志由硬件置位,软件清零。建议用户在读取标志后清除该寄存器相关标志位使标志位为 0,以避免在下次复位后发生混淆。

楼主(2023-04-23):
1 上电复位(POR)/ 掉电复位(BOR) CW32F030 集成了专门的 POR 和 BOR 电路对电源电压进行监控,在电源电压低于安全范围时将芯片保持在复位状态,防止芯片在上电 / 掉电过程中误动作。为保证系统工作稳定,用户须保持电源电压在安全范围内。
注:为保证芯片解除复位后工作正常,须在电路设计上保证 VDD/VDDA 同时上下电。

楼主:
2 引脚输入复位(NRST) CW32F030具有专门的复位输入引脚,输入一定宽度的低电平信号会引起系统复位。芯片内部设计有专用防抖电路,短于 20μs 的低电平脉冲信号会被屏蔽。复位输入引脚内置有上拉电阻,用户如需外接 RC 电路,须考虑内部上拉电阻的影响。

3 IWDT/WWDT 复位
CW32F030 集成有独立看门狗 (IWDT) 和窗口看门狗 (WWDT),当 IWDT 或 WWDT 满足复位条件时,会产生复位信号引起系统复位。

4 LVD 低电压检测复位

CW32F030 内部集成低电压检测器 (LVD),可将选定的监测电压和设定的 LVD 门限电压持续比较,当比较结果满足触发条件时,将产生 LVD 复位信号引起系统复位。与 POR/BOR 复位方式相比,LVD 低电压检测复位的功能更强大,复位门限电压、监测电压源、脉冲滤波宽度和迟滞时间都可通过相关寄存器进行设置。

楼主:
5 内核 SYSRESETREQ 复位
内核 SYSRESETREQ 复位是软件复位,通过设置 ARM® Cortex®-M0+ 的应用中断和控制状态寄存器(AIRCR, Application Interrupt and Reset Control Register)的 SYSRESETREQ 位域来实现。应用程序设置该位为 1 则会 产生内核 SYSRESETREQ 复位,从而实现软件复位。

6 内核 LOCKUP 故障复位 当 CPU 遇到严重异常(如读取到的指令无效、访问 FLASH 时位宽和目标地址不匹配),会将 PC 指针停在当前 地址处锁定,并产生内核 LOCKUP 故障复位信号。 芯片上电后,LOCKUP 复位功能默认处于不使能状态,用户需要手动使能,通过设置系统控制寄存器 SYSCTRL_CR2 的 LOCKUP 位域为 1,即可使能 LOCKUP 复位功能。

网友A:
电源监控复位是不是需要启用相关的模块啊

网友B:
电源监控复位可以配置多少电压才可以复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监控复位可以配置多少电压才可以复位吗?

很多芯片都是有多个电压等级可以进行配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源监控复位可以配置多少电压才可以复位吗?

电源监控复位电压由设计决定,始终有效。

网友E:
内核的供电电压最低能到多少v呢

网友F:
这几种复位方式是不是都可以在复位前对单片机进行一个保护操作呢

网友G:
这么多种类的复位方式 我们需要在什么情况下选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