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CW32F030时钟起振失败检测功能

楼主(2023-04-23):
CW32F030 支持外部时钟(HSE 和 LSE)起振失败检测功能。启动外部时钟后,时钟检测逻辑对所检测的时钟信号进行计数,在检测时间内检测到设定个数的时钟信号则时钟起振成功,否则起振失败。 HSE 起振失败检测的时钟数量通过 SYSCTRL_HSE.WAITCYCLE 设置,检测时间无需用户设置,由系统自动设定,如下表所示:

LSE 起振失败检测的时钟数量通过 SYSCTRL_LSE.WAITCYCLE 设置,检测时间无需用户设置,由系统自动设定,如下表所示:

外部时钟(HSE 和 LSE)故障检测功能默认处于关闭状态,此时 HSE/LSE 起振失败不会产生相应的中断标志。通过设置 SYSCTRL_CR1.HSECCS 为 1 和 SYSCTRL_CR1.LSECCS 为 1 分别使能 HSE 和 LSE 外部时钟的故障检测功能。使能外部时钟的故障检测功能后,如果 HSE 或者 LSE 起振失败,会产生起振失败中断标志(对应 SYSCTRL_ISR.HSEFAIL 或者 SYSCTRL_ISR.LSEFAIL 被置为 1);如果中断使能(对应 SYSCTRL_IER.HSEFAIL 或者 SYSCTRL_IER.LSEFAIL 设置为 1),则 CPU 会执行中断服务程序进行时钟起振失败处理。

网友A:
通过改变电容、电感参数来调整谐振回路的频率,从而解决起振失败问题

网友B:
1)换个晶体试试看;2)负载电容一般是22pF左右的瓷片电容

网友C:
先用示波器看,量电压不准确吗

网友D:
使用内部RC振荡,没有晶振

网友E:
外界干扰信号、温度、湿度等因素都会对时钟电路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有可能导致时钟起振失败。

网友F:
与晶体共同构成谐振回路的电容和电感必须选用合适的参数,否则也会导致时钟起振失败。

网友G:
合理地布局引脚,增加滤波电路,减少杂散信号干扰,提高时钟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H:
如果晶体存在质量问题或已经老化损坏,就会导致时钟起振失败。

网友I:
如果集成电路本身存在质量问题,需要更换一个新的芯片。

网友J:
晶振不起振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可能是晶振的频率或其他的参数不达标,也可能是晶振坏了。

网友K:
晶振两端要并联电阻吧

网友C: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芯片正常,晶振也起振了。

网友L:
垫振电容的容量要加大

网友M:
PCB板上时钟电路的布局也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合理地布局引脚,或者存在杂散信号干扰,也会导致时钟起振失败。

网友N:
一般都要接两个电容帮助起振

网友O:
晶振不起振如何解决

网友P:
谐振回路的电容取值是不有问题?

网友Q:
是不是电容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