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CW32R030工作状态

楼主(2023-04-23):
射频系统支持 5 种工作状态:休眠模式(SLEEP)、待机模式 I(STB1)、待机模式 II(STB2)、待机模式 III(STB3)、接收模式(RX)和发射模式(TX)。M0+ 内核通过内部高速 SPI 接口访问 RF 寄存器,以配置和控制射频状态机,完成工作模式的配置。
工作模式状态机如下图所示:

休眠模式(SLEEP)

休眠模式下,射频系统停止工作,除 3V区域之外的所有功能关闭,3V寄存器内容保持不变,射频系统电流消耗最小。休眠模式由 3V_REG1_WR 寄存器的 PWR_UP、EN_LS、EN_LDO_DVDD 和 EN_PM 位域控制。

待机模式 I(STB1)

待机模式 I 下,射频系统的电源管理单元(包括带隙、电流源等)保持工作,其余功能模块均关闭,电流消耗较小。在休眠模式下,设置 EN_PM 位域为 1,射频系统即可进入待机模式 I。在发射模式或接收模式下,可以通过设置PWR_UP、EN_LS 和 EN_LDO_DVDD 位域为 0,返回到待机模式 I。

待机模式 II(STB2)

在待机模式 I 时,设置 EN_LDO_DVDD 位域为 1,射频系统进入到待机模式 II。待机模式 II 的主要目的是使射频系统的 DVDD LDO 模块必须先于晶振输出。注:在操作 1.8V 寄存器之前,必须将 DVDD LDO 打开;同时,晶振可根据需要进行打开操作。

待机模式 III(STB3)

在待机模式 II 时,设置 PWR_UP 位域为 1,进入到待机模式 III。待机模式 III下,晶振使能,通过配置 PRIM_RX、SPI_CE,以及操作 FIFO,可以让射频系统进入接收模式或发射模式。

接收模式(RX)

设置 EN_PM、PWR_UP、PRIM_RX 和 SPI_CE 为 1,进入接收模式。在接收模式下,射频部分接收从天线来的信号,将其放大、下变频、滤波和解调,根据地址、校验码、数据长度等,判断是否收包有效,有效收包传输到 RX FIFO,并上报中断。如果 RX FIFO 已满,新接收到的数据包将被丢弃。

发射模式(TX)

当 EN_PM、PWR_UP 置 1,PRIM_RX 置 0,SPI_CE 置 1,且 TX FIFO 中存在有效数据时,进入发射模式。射频系统采用 PLL 开环发射方式,数据包是单包发送的。射频系统在数据包发送完成之前都会保持在发送模式,发送完成后,返回到待机模式。

网友A:
射频系统的应用主要是无线通信领域,因其传输距离远、使用方便灵活而逐渐替代有线通信

网友B:
为什么这个射频系统有两种待机模式呢  在什么情况下进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个射频系统有两种待机模式呢  在什么情况下进入呢

不同场景下应用的吧

网友D:
待机模式 I、待机模式 II、待机模式 III 它们的功耗相差多少啊

网友E:
射频系统的各个模式之间只能按照这个顺序进行更改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射频系统的各个模式之间只能按照这个顺序进行更改吗

是的,RF工作状态必须按状态机进行切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待机模式 I、待机模式 II、待机模式 III 它们的功耗相差多少啊

各待机模式下RF电流消耗典型值分别为:170uA、225uA、460uA,请参见CW32R030 Datasheet。

网友G:
请问楼主各个模式之间的转换可以进行灵活配置吗

网友H:
这个转换时间可以进行累加吗 就是由1到2是20 由2到3是10,那么我由1直接到3的话 是30吗

网友I(2023-06-08):
无线射频CW32R030

网友J:
CW32系列芯片支持3种工作模式,运行模式、休眠模式以及深度休眠模式

网友K:
CW32R030是一款低功耗的微控制器芯片

网友L:
CW32R030芯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可以执行各种指令、读写数据、与外部设备通信等。

网友M:
CW32R030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N:
这个不是工作模式吗

网友O:
可以最低的功耗到多少

网友P:
工作状态是急什么意思?

网友Q:
CW32R030芯片进入低功耗状态,CPU和主频都会停止工作,只有少量的时钟电路和低功耗外设保持活动,以防止丢失关键数据或需要时能够快速唤醒。

网友R:
通过 模式的切换,可以有效地降低CW32R030芯片的功耗

网友S:
射频系统支持 5 种工作状态应该是提前设置好后人工或程序进行切换的

网友T:
射频子系统支持1Mbps 或2Mbps 的数据传输速率,最大支持64 字节数据长度,支持自动应答及自动重传

网友T(2023-07-11):
射频系统采用 PLL 开环发射方式,数据包是单包发送的。射频系统在数据包发送完成之前都会保持在发送模式,发送完成后,返回到待机模式,这个是芯源MCU自主实现的吧

网友U:
待机模式,和待机模式I、ii、待机模式iii,各自的电量有多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