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直接内存访问DMA介绍

楼主:
1 概述 CW32F030 支持直接内存访问(DMA),无需 CPU 干预,即可实现外设和存储器之间、外设和外设之间、存储器和存储器之间的高速数据传输。DMA 控制器内部的优先级仲裁器,可实现 DMA 和 CPU 对外设总线控制权的仲裁,以及多 DMA 通道之间的调度执行。
2 主要特性
•        5 条独立 DMA 通道
•        3 种数据传输宽度:8bit、16bit、32bit
•        4 种传输模式:软件 BLOCK、软件 BULK、硬件 BLOCK、硬件 BULK
•        源地址及目的地址类型:外设、存储器
•        地址增量方式:固定、自增
•        待传输数据块数量:1 ~ 65535
•        寻址范围:0x0000 0000 ~ 0xFFFF FFFF

3 功能框图
DMA 控制器的 AHB 总线通过总线矩阵和外设的 AHB 总线相连,实现 DMA 与外设间的数据互联,包括 FLASH、SRAM、CRC、GPIO 以及各 APB 设备等。DMA 控制器的功能框图如下图所示:

•        DMA 控制器5 条独立 DMA 通道,通道优先级和通道号绑定,通道号越小优先级越高,通道号越大优先级越低。
•        Bus Matrix 总线矩阵CPU 系统总线和 DMA 总线接口均连接到总线矩阵上,通过总线矩阵切换和外设的连接。当 CPU 与 DMA 访问不同的 AHB 总线设备或 AHB 到 APB 桥时,数据传输可以同时进行;当 CPU 和 DMA 同时访问同一个 AHB设备(AHB 到 APB 桥接器下不同设备也被认为是同一 AHB 设备)时,CPU 的优先级高于 DMA。
•        AHB to APB 桥接器DMA 可以通过总线矩阵及 AHB 到 APB 桥接器实现对 APB 设备的访问。同一个 AHB 到 APB 桥接器下的所有APB 设备共享同一 AHB 总线,因此被看作是同一个 AHB 设备。当 CPU 和 DMA 同时访问同一 AHB 到 APB桥接器下的 APB 设备(无论是访问同一个 APB 设备还是不同的 APB 设备)时,CPU 的优先级高于 DMA。

网友A(2023-05-05):
CW32F030的DMA控制器有两个通道:通道0和通道1。这两个通道都可以进行内存到外设、外设到内存和内部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B:
通过DMA技术,可以使CW32F030不参与数据传输的过程,从而提高系统性能。

网友C:
在时序要求严格的应用中,DMA技术更是必不可少。

网友D:
直接内存访问(DMA)对内存的访问为什么比CPU对内存的访问的优先

网友E:
当DMA传输完成时,DMA控制器会触发中断信号,应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数据,例如清除中断标志、关闭DMA传输等。

网友F:
通过DMA技术,可以实现高速、低功耗的数据传输,提高系统性能

网友G:
当DMA控制器和外设都配置好后,就可以启动DMA传输了。在启动DMA传输前,需要确保外设已经准备好接收数据,否则可能会导致数据错误或传输失败。

网友H:
DMA可以降低CPU负荷

网友I:
为什么有时候DMA优先级高,有时候CPU优先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