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有没有方法通过程序识别MCU型号啊?

楼主(2023-04-22):
想通过不同型号区分产品定位

网友A:
这个暂时还不支持!

网友B:
真没见过哪个位置上存储了mcu的型号

网友C:
貌似目前所有的单片机都不支持这个功能的吧

网友D:
没有查询型号的办法 但是可以查询芯片的id

网友E:
这个是没有的 不过每个芯片外边都有型号的

网友F:
区分产品定位不是根据型号来的 得看里边的参数

网友G:
没有办法 至少厂商并没有写入这个型号

网友H:
芯片上直接看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