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现在车灯一般都是使用lin总线通信么?

楼主(2023-04-22):
请问 现在车灯一般都是使用lin总线通信么?

网友A:
应该是的 前照灯系统目前应该是使用的lin总线

网友B:
LIN用作“智能”传感器和以12V工作的执行器之间的车载网络和通信串行总线

网友C:
LIN主站启动通信,只有一个从站将响应

网友D:
。LIN总线上的最大通讯速度为19200波特。LIN节点每10毫秒可以发送一个完整的8字节命令,而较短的命令则可以每5毫秒运行一次

网友E:
汽车上面主要是LIN

网友F:
LIN 通讯是基于SCI(UART)数据格式,采用单主控制器/多从设备的模式。仅使用一根12V 信号总线和一个无固定时间基准的节点同步时钟线。

网友G:
LIN总线是基于SCI(UART)数据格式,采用单主控制器/多从设备的模式,是UART中的一种特殊情况。

网友H:
汽车主要就是lin吧

网友I:
LIN总线是基于串口(UART)的一种通讯方式,原理都是一样的,个人感觉就是专业研究问题而已

网友J:
Lin的成本相对低,简单点

网友K:
其实能满足需求没必要追求高速率,稳定才是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