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现在做汽车周边的功能,一般都是什么级别的MCU?

楼主(2023-04-22):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给汽车做配套的,比如车灯,车窗升降等等,内含的MCU一般是几位的?8位还是32位的啊?

网友A(点评):
https://bbs.21ic.com/icview-3321412-1-1.htm l新唐送28pin 车规MCU开发板

网友A(点评):
新唐送28pin 车规MCU开发板 https://bbs.21ic.com/icview-3321412-1-1.html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些东西应该都算不上是周边  还得用车规级芯片

网友C:
这些功能都非常简单,应该用8位机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D:
不能说百分百吧 大概率都是8位机 毕竟都不复杂

网友E:
应该都是车规级的芯片 可以操作电机也就是说可以输出pwm的芯片吧

网友F:
多看看应用案例的帖子就直达 绝大部分都是使用的8位芯片

网友G:
当然是8位机了  用32位机太浪费了 而且价格 也比较贵

网友H:
周边也要车规级吧

网友I:
后视镜加热,自动速度控制和音量匹配这之类的算周边吧,大灯什么的都是必要部件

网友J:
这个汽车上还是看主要控制功能区域,主控肯定是车规级,涉及车窗、车灯肯定是价格便宜稳定的8位单片机

网友K(2023-08-12):
车灯要看复杂程度,有时候车灯要求又很多动画效果,还要求OTA,这样的话8位就不够了,要用32位的,比如我现在的项目,刚开始客户给的简单,就灯亮+一个动画效果,后面越来越复杂,变成了10个基础动画,还要排列组合成5个高级动画,做下来flash已经满了,客户后面要求OTA跟本实现不了了。综合下来现在的车灯只要灯珠看起来多优先选32位芯片。

网友L:
没必要上32,但是必须得是车规

网友M:
选个车规级8位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