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PS65251-2开关电源三路无输出原因?

楼主:
通过TPS55340升压芯片,将12V升压至15V,一路供给一个功率放大器,一路供给TPS65251-2芯片,使其三路输出分别是9.5V、3.6V、3.1V。但是上电后,15V输入电压正常,测试V3V引脚电压是1.8V,V7V引脚电压是1.6V,三路EN引脚电压均为1.8V,三路电压输出为0,现找不到解决方法,不知什么地方出现错误,请指教!

网友A(2023-05-28):
新手,学习中不要就使用麻烦的产品,先学简单的,比如这个芯片优点就是集中体积小。用件可不小,不要钱都不选择。可用其它器件来组成三路。简单的产品才是好产品。同样的用法 比其它产品外部多一个电阻就说明设计不完善。或其它产品有BUG。

网友B(点评):
今天遇到一款IC——输入DC250V,输出DC5V,根本没有看到什么外围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