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分享一下芯旺的空调面板方案

楼主(2023-04-23):
今天逛芯旺官网发现这个方案设计的挺好,分享给大家

空调控制面板是使用者间接控制空调操纵机构实现空调各种功能的面板。如汽车空调控制面板上有功能选择键、温度键、调风键、后窗除霜键等。

汽车空调的组成:

现代空调系统由制冷系统、供暖系统、通风和空气净化装置及控制系统组成。

汽车空调控制器,属于一种汽车空调设备的控制装置。调节汽车空调系统,具有制冷通风换气、除霜功能.所有设备安装牢固,控制装置和操纵机构转动灵活,操作自如,性能安全可靠.

汽车空调系统是实现对车厢内空气进行制冷、加热、换气和空气净化的装置。它可以为乘车人员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降低驾驶员的疲劳强度,提高行车安全。空调装置已成为衡量汽车功能是否齐全的标志之一。

下图为基于KF8A200实现的汽车空调面板控制原理框图

网友A:
一个简简单单的空调居然包含这么多的通讯方式呀

网友B:
如果需要采集这么多的模拟量的话  那么对ad的要求会不会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采集这么多的模拟量的话  那么对ad的要求会不会很高

看着应该是不要求精度特别高 但是可能需要的路数比较多

网友D:
这些控制内容正常情况下可以使用引脚进行复用吗

网友E:
我们汽车上边使用的空调是变频空调还是普通的空调啊

网友F:
这个还需要添加网络通讯的功能吗 比如红外或者wifi的

网友G:
chipon的MCU主要就是用于家电消费电子嘛?

网友H:
空调面板就是一个通信模块

网友I:
车辆配备的空调属于定频空调,无论是手动空调还是自动空调,都是定频空调,因为大部分车用空调使用的是变排量压缩机,都是固定频率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车辆配备的空调属于定频空调,无论是手动空调还是自动空调,都是定频空调,因为大部分车用空调使用的是变排 ...

确实是这样的,对燃油车而言固定频率有利于整体成本

网友K:
有必要改成变频吗?不懂问问,这样不就省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