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输出缓启动电路造成的启机大小波问题

楼主(2023-04-22):
目前一款反激电源同时使用原边缓启动电路(电源芯片的SS脚对地连接一个电容)+副边缓启电路(或者叫防过冲电路更准确点),发现在启机时候Rcs上电压波形以及Vds电压出现大小波,断开次边缓启动电路就没有启机大小波的问题了,但是输出会有过冲。这个明显是次边缓启动电路影响到启机时候的环路了,请问这种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下图为副边缓启动电路。

网友A:
图中找不到Rcs、Vds。

网友B:
看不清楚,也没说清楚。

看图纸副边有点繁琐。TL431 用法有点不对劲。431的瞬态响应不好。它本身都有可能自激振荡。
用在开关电源之中做参考还行,直接参与反馈回路就不行了。要不加大副边电源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B:
要不按照这种类型搭个电路,比用TL431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按照这种类型搭个电路,比用TL431靠谱。

谢谢,我学习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