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分析一个运放负电源供电电路

楼主:
大家好,

我买了个温控器,拆开来看到热电偶测温部分用的是op07s运放,这个运放是双电源供电,正电源好说,负电源部分我看到他是用了一个变压器然后经过4颗1N4007二极管整流后,输出给图中的D13(不知道这是什么器件),然后D13直接接到运放的负电源。

谁能分析下这颗D13大概是什么器件?原理是什么?为何能实现产生负电压?

或者哪位大神有成熟的且低成本的产生负电压的方案?

网友A(点评):
桥式电路,我猜

网友B(2023-04-23):
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4个二极管整流输出正负电源是常用电路,D13估计是稳压管

网友C:
可能是这样:

网友D:
D13是稳压管。看不清楚PCB,如果有电阻串联,则稳压管为并联稳压。

网友E:
555能做负电源……

网友F(点评):
NE555搞负压电流不大呀,原来搞过也就15mA左右。

网友F:
这个要看变压器是不是抽头的类型,旁边好像还有一组整流桥。

网友G:
仅用二极管就直接供电的负电源可以判定为变压器绕组输出型,即正负输出的全波整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