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keil-优化级别导致匪夷所思的问题

楼主(2023-04-23):
当优化级别为o1时,程序中局部变量值被突然更改;程序运行uart发送时,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找问题时,找不到什么原因;优化级别改为default(o2)时,程序运行正常!

网友A:
优化级别越高,出问题的可能性越大。

网友B:
如何降低编译优化设置 ??

网友C:
Keil并不完美,有些优化方式存在bug

网友D:
通常情况下,调试阶段可以选择较低的优化级别,以方便调试和测试,并确保程序的正确性。

网友E:
为什么同一个程序用keil2和keil3生成的hex文件大小不一样

网友F:
如何保证全部变量不被优化 keil

网友G:
有些优化也并不是编程者所需的目的,会导致程序流程与编程预期不符。

网友H:
如果将优化级别设置得太高,代码的执行效率可能会得到提高,但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如未定义行为、死循环等。

网友I:
一般7级左右就够了。

网友J:
怎么防止keil编译器 优化掉有用语句

网友G:
在使用Keil编译工具时,优化级别的设置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

网友K:
如何提高keil的编译速度

网友L:
如何优化 C代码

网友M:
在使用Keil编译工具时,必须仔细考虑优化级别的设置,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

网友N:
Keil优化及如何设置某段代码不优化

网友O:
在发布版本前,可以选择更高的优化级别以提高代码的执行效率。

网友P:
在进行软件开发时,必须认真评估每个优化级别的影响,并选择最适合当前项目的级别。

网友Q:
一般用优化等级8,其它的别用,容易出事。

网友R:
keil中编译时代码过大导致工程失败怎么办

网友S:
keil优化级别设置问题导致的。

网友T:
keil优化等级对nop的影响会使程序运行缓慢。

网友U:
优化等级为啥用那么高的

网友V:
感觉如果不必要的话 就不要随便提高优化级别

网友W:
引用 网友R:
keil中编译时代码过大导致工程失败怎么办

可以自己先看一下代码里边有米有不合理的地方啊

网友X:
引用 网友Q:
一般用优化等级8,其它的别用,容易出事。

优化等级8是最低级别的优化等级吗

网友Y:
想要使用高等级的优化等级 就得非常了解c语言 才能避免出现不能预期的现象

网友Z:
非必要不要使用高等级的优化级别 因为优化等级越高 出现的问题越不好找原因

网友AA:
Keil C51中的Code Optimization栏共有9个优化等级,高优化级别中包含了前面所有的优化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