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MC08x休眠唤醒

楼主(2023-04-24):
设置好唤醒源,可以为 GPIO,也可以为内部定时器,定时器需要设置好唤醒间隔,定时唤醒信 号不可关闭,芯片会定期从睡眠状态被唤醒。如果希望使用 GPIO 作为唤醒源,而不是定时唤醒信 号,可以通过 SYS_RST_CFG.WK_INTV 将定时唤醒间隔设置为最大,并在唤醒中断中做如此判断: 如果是定时唤醒立即再次进入睡眠,如果是 GPIO 唤醒则执行相关操作。GPIO 唤醒可以配合 GPIO 外部中断事件 EXTI 使用。 以下程序以 LKS08x 芯片为例,其他型号具体寄存器位置可能不同。但软件配置流程建议相同 处理。 切换 PLL 时钟的动作建议封装成一个函数来调用。 u32 AFE_REG5_RECORD = 0; u32 AFE_REG6_RECORD = 0; void Switch2PLL(void){ // Turn on PLL/BGP/HRC modules and restore modules state in ANALOG SYS_AFE_REG5 = AFE_REG5_RECORD; //延时等待 PLL 开启后稳定 DelayUs(100); SYS_AFE_REG6 = AFE_REG6_RECORD; // Switch main clock to PLL clock SYS_CLK_CFG = 0x1ff; }

网友A:
通过单片机掉电和触发中断方式唤醒的程序。

网友B:
在进入睡眠模式之前,保存当前单片机的状态和寄存器值,以便在唤醒后恢复执行。

网友C:
如果中断源没有正确设置,就无法唤醒休眠的单片机。

网友D:
单片机休眠唤醒是指将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以节省能量,在需要时通过外部触发或内部定时器等方式唤醒单片机。

网友E:
在单片机休眠期间,应尽量减少其他外设的功耗,以达到最大的能量节省效果。

网友F:
配置单片机的睡眠模式,并设置唤醒源

网友G:
进入睡眠模式后,单片机停止运行,只有唤醒源触发时才会重新启动。

网友H:
唤醒源没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