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在低功耗设计中,怎样选择合适的MCU ?

楼主(2023-04-24):
基于Cortex-M0+内核的MCU选型分析

Cortex-M系列中低功耗成员有M3、M0和M0+,是ARM公司针对那些对成本敏感、同时对能效有较高要求的应用而设计的。当传统的8/16 bit MCU在性能、功能上表现越来越乏力时,ARM公司于2009年推出了低成本、低功耗、高能效的Cortex-M0内核。Cortex-M0内核以优异的表现击败了传统的8bit MCU,成功杀入低端的MCU市场。在这契机下,ARM公司于2012年相应适宜地推出M0的升级版——M0+,在能效和功能上作进一步的优化和增设,以超低的能耗提供更快的任务处理能力。
三者内核性能的排序为M3》M0+》M0,运行功耗的排序为M3》M0》M0+,即M0+内核的能效高于 M0,运算性能仅次于M3。由于M0+在价格方面比M3有优势,故更适合于执行低成本、高能效的任务。综合可知,那些对功耗有苛刻要求、运算处理任务较复杂、且需要控制成本的设备选择M0+内核的MCU最为合适。

网友A:
降低功耗从MCU选型开始

网友:
将MCU的价格和功耗优化到最佳状态对于整个系统的成本和效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友B:
常见的低功耗MCU有哪些?

网友C:
在选择MCU时,需要根据实际应用需求和芯片性能指标权衡不同的因素,选择最合适的MCU。

网友D:
不同的MCU处理器架构有着不同的性能和功耗特点,比如ARM Cortex-M0+等,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

网友E:
集成了更多的外设可以减少与MCU连接的外围元件数量,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F:
MCU通常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例如休眠、待机、停机等,需要选择适合应用场景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G:
这个要看开发需求,要性价比的

网友H:
在低功耗设计中,选择合适的MCU非常重要。

网友I:
MCU价格和成本是设计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网友J:
选择合适的MCU对于低功耗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K:
MCU需要具有足够的计算能力和存储容量来满足应用需求,同时尽可能减少功耗。

网友L:
一些先进的MCU具有高级功耗管理技术,例如动态电压调节(DVC)、逐步关闭逻辑电路(SDC)等,可以进一步减少功耗。

网友M:
MCU需要有较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以确保系统长期稳定运行。

网友:
选型的时候就应该考虑选择低功耗的MCU

网友N:
考虑的无非就是价格因素 功能因素了

网友O:
另外还得考虑一下供货稳定性以及后续更新换代的问题

网友P:
有时候还需要考虑使用何种外设进行唤醒

网友Q:
不仅仅是要选择合适的单片机 还需要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