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滤波算法C语言

楼主(2023-04-22):
1.限幅滤波算法(程序判断滤波算法)
方法解析: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定为A),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只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缺点:
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平滑度差
#define A 1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if ( ( new_value - value > A ) || ( value - new_value > A )
      return value;
   return new_value;
}
2.中位值滤波法
方法解析:
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缺点:
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define N  11
char filter()
{
   char value_buf[N];
   char count,i,j,temp;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1)/2];
}

3.算术平均滤波

方法解析:
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平均运算,N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
N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N值的选取:一般12左右。
优点:
适应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缺点:
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并不适用,比较浪费RAM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int  sum = 0;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sum + = get_ad();
    delay();
   }
   return (char)(sum/N);

4.递推平均滤波(滑动平均滤波法)
方法解析:
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N值的选取:一般12.
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适应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缺点:
灵敏度低,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打的采样值偏差,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
浪费RAM

#define N 12
char value_buf[N];
char i=0;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int  sum=0;
   value_buf[i++] = get_ad();
   if ( i == N )   i = 0;
   for ( 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
   return (char)(sum/N);
}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方法解析:
相当于中位值滤波+算术平均滤波,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N值的选取:3-14
优点: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缺点:
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法平均滤波一样,浪费RAM。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i,j;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temp=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for(count=1;count<N-1;count++)
      sum += value[count];
   return (char)(sum/(N-2));
}

6一阶滞后滤波法

方法解析:
取a=0-1
本次滤波结果=(1-a)*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缺点:
相位滞后,灵敏度低,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的大小,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
#define a 5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return (100-a)*value + a*new_value;
}

7.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方法解析: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优点:
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缺点:
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define N 12
char code coe[N] = {1,2,3,4,5,6,7,8,9,10,11,12};
char code sum_coe = 1+2+3+4+5+6+7+8+9+10+11+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coe[count];
   return (char)(sum/sum_coe);
}

8.消抖滤波法
方法解析: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N(溢出),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优点:
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
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入系统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0;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while (value !=new_value);
   {
      count++;
      if (count>=N)   return new_value;
       delay();
      new_value = get_ad();
   }
   return value;
}

9.低通数字滤波
解析:
低通滤波也称一阶滞后滤波,方法是第N次采样后滤波结果输出值是(1-a)乘第N次采样值加a乘上次滤波结果输出值。可见a<<1。
该方法适用于变化过程比较慢的参数的滤波的C程序函数如下
float low_filter(float low_buf[])
{
    float sample_value;
    float X=0.01;
    sample_value=(1_X)*low_buf[1]+X*low buf[0];
    retrun(sample_value);
}

网友A:
我们最常用的滤波算法是哪一种呢

网友B:
原来有这么多的滤波算法

网友B:
最常用的是哪一种

网友C:
不知道那种算法最节省单片机的资源呢

网友D:
不同的滤波算法是不是需要适用于不同的频率范围啊

网友E:
单片机常用10种滤波算法

网友F:
中位值平均滤波法是我们比较常用的算法了

网友G:
防脉冲的算法 如何掌握去掉的峰峰值的数量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防脉冲的算法 如何掌握去掉的峰峰值的数量呢

滤掉的数量过多的话 就要成为一条直线了

网友I(2023-06-06):
求IIR及FIR数字滤波器的C语言实现

网友J:
常用于去除信号中的噪声或者对信号进行平滑处理。

网友K:
单片机实现滤波,限幅滤波和中值滤波

网友L:
C语言学算法要学到很高深吗?

网友M:
能不能实现卡尔曼滤波

网友N: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的信号特性和需求选择合适的滤波器类型和参数。

网友O:
常见的数字滤波算法——移动平均滤波。

网友P:
在使用滤波器时需要选择合适的窗口大小,窗口大小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但响应速度越慢,窗口大小越小,滤波效果越差但响应速度越快。

网友Q:
滑动平均滤波算法可以实现吗

网友R:
滤波在数学上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S:
一次滤波周期怎么算

网友T:
硬件上可采用滤波技术,软件上可采用软件算法实现数字滤波。

网友U:
二阶滤波器用C语言怎么写

网友V:
滤波算法是数字信号处理的重要内容

网友W:
什么叫频谱滤波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