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 USB识别不稳定问题的解决

楼主(2023-04-24):
可以将STLINK升级为JLINK,窃喜,实践后可行,甚喜。
  • 之前用的jlink是JTA接口的,同时JLINK的连接方式是USB-D口,用着不方便
  • 自制的STLINK->JLINK之后是USB-A接口的,可以直接插到电脑USB口,同时调试接口是JTAG10,方便使用杜邦线
第四阶段:发现有一个JLINK在笔记本电脑上无法识别
  • 将上述无法识别的JLINK带到公司准备维修时接到台式机上,发现又能用了
  • 将认为能用的JLINK带回住处连接到笔记本电脑上,发现又不能用了,至此,得出结论:该JLINK和自己的笔记本不兼容
  • 将这个JLINK带到朋友那里用笔记本电脑连接,是可以用的,得出结论:我的笔记本电脑有问题,可能要废了
第五阶段:忽然想到,可能是USB<-> USB D+ D-上串联的电阻阻值有关
  • 所以将上述两个电阻修改为0R,Jlink在我的笔记本上可以用,在朋友的电脑上无法使用
  • 所以将上述两个电阻修改为51R,Jlink在我的笔记本上不可以用,在朋友的电脑上可以使用
  • 所以将上述两个电阻修改为22R,Jlink在两个电脑上都可以使用了

网友A:
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将STLINK升级为JLINK呢

网友B:
J-Link是德国SEGGER公司推出基于JTAG的仿真器

网友C:
ST-LINK是专门针对意法半导体STM8和STM32系列芯片的仿真器。

网友D:
这两个仿真器的下载原理是不是都是相同的啊

网友E:
楼主在更改电阻的时候 选择的阻值有没有什么依据啊

网友F:
倒是可以做一个跳线 根据插入设备的不同进行跳接

网友G(2023-06-06):
JLink驱动程序在安装过程中出现错误或者版本不兼容

网友H:
检查供电电源是否符合要求,或者更换另一个电源。

网友I:
本身存在一些不稳定性

网友J:
这种提示往往是有USB设备损坏造成的系统无法识别。

网友K:
拉高55号管脚(ERASE),把将内部程序擦除掉。

网友L:
USB线路质量不好,或者连接不良会导致JLink USB识别不稳定。

网友M:
更换高品质的USB线路并检查连接是否良好。

网友N:
当外部供电电压较低时,会影响JLink USB的稳定性。

网友I:
USB接口本身故障,接触不良。

网友O:
固件坏了。刷下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P:
重新上电吧

网友Q:
检查使用的芯片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R:
重新安装最新的JLink驱动程序并检查设备管理器中是否有冲突或者未知设备。

网友S:
供电不足的可能更大些,建议尽量使用主机箱后面的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