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无法连接及升级后提示Jlink Clone解决方案

楼主(2023-04-25):
Jlink提示无法连接,同时指示灯不亮是因为内部的固件丢失,需要重新刷固件解决;
升级固件后提示Clone提示 Jlink Clone是因为新版本的固件检测出使用的是山寨版Jlink。
针对以上2种情况,网上有很多解决方案,但是真正的根治措施就一个,刷新固件。网上资料虽然很多,但是良莠不齐,随着Jlink版本更迭有些可以,有些又不行。
特做以下记录,相关的烧录软件及bin版本参考如下链接: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hongyan196/14028163
步骤:

安装固件烧录软件
备注:安装sam-ba_2.12有效,其它的版本很可能识别不了固件;
安装好的烧录软件图标如下图所示:

擦除芯片并进入编程模式
2.1 首先连接USB 线,给J-link 上电,短接ERASE跳线,时间不短于5 秒,擦除原有固件,拔掉跳线帽,断开USB 线。
2.2 短接TST跳线,连接USB 线,给J-link 上电,将Bootloader 复制到Flash 引导区,保持时间不少于10 秒,断开USB 连接线,拔掉跳线帽。
2.3 用USB 线将J-link 连接到电脑,正常情况下会识别为新的串口设备。如果没有识别,则重复步骤2.1和2.2
备注:注意先后顺序,同时短接及连接的顺序也不能错。

烧录新的固件
3.1 打开软件,并选择对应的COM口,(注意要选择带斜杠的,不能只选COM口)

3.2 点击连接后出现如下界面

3.3此时要注意了,会出现如下一个提示框!此时是询问是否解锁fLASH ,一定选择“是”,否则固件烧录不进去。

3.4接下来会出现第二个提示框,询问是否锁定fLASH ,一定选择“否”,否则以后固件就没法升级了。

3.5烧录完成后会出现如下提示界面,表示烧录成功

网友A:
Jlink的固件是如何升级以及进行连接的呢

网友B:
固件烧录软件可以在哪里下载到呢  而且是不是只能使用这种烧录软件啊

网友C:
新的固件需要去哪里找呢 是人工下载吗

网友D:
都有哪些办法或者方式来解锁fLASH呢

网友E:
安装sam-ba_2.12都需要什么样的安装环境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都有哪些办法或者方式来解锁fLASH呢

这个根据你使用的软件的不同 操作步骤也是不同的

网友G(2023-06-06):
从Jlink官网下载最新的驱动文件,并且卸载之前的驱动。

网友H:
JL2CM3.dll和JLinkARM.dll复制覆盖到Keil\ARM\Segger目录即可。

网友I:
安装Setup_JLinkARM_V450l(若安装其它版本的,仍建议安装此版本

网友J:
可以尝试在J-Flash中进行固件升级。

网友K:
的JLink 不是正版的, 你的可以发现并停止烧录程序。借个正版的JLink吧,或从网上下个破   .解版的程序吧。

网友L:
可以选择补dll,拆机重刷

网友M:
内部的固件丢失,需要重新刷固件解决

网友N:
固件升级把jlink升级成砖头时有发生的,按照网上的恢复成功过。后来又买了一个,可以直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