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win10安装allegro用不了

楼主(2023-04-23):
第一次用allegro,首先安装crack就发现这个软件真复杂,是我crack过最复杂的软件。装的16.5版本,装完过后发现candence目录一下一堆软件,连该启动哪个软件都不知道。后来发现应该用pcb edit画pcb,但是一启动,电脑cpu就飙到100%占用率,看了下好像win10的杀毒关了也一样效果,难怪allegro用的人少,太复杂难用了。

网友A:
16.5我没用过,但是我一直在用的16.6对配置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低的,用来画双面板时最早期的双核T7200+945核显平台+3G内存的笔记本(WIN2003企业版)也能勉强用,主要还是显卡的显示拖影较严重,但CPU占用并不太高,T9550+PM45+4或8G内存和独显的笔记本(WIN10专业工作站版,一直自动更新最新补丁,装的还是功能非常强大但占资源也多的SEP杀毒软件)已经非常流畅,4层以上的板建议至少2代I7+8G或以上,独显就行,按理说16.5的硬件要求应该更低才对。
楼主的情况我想大概有以下几点原因:
1、显卡或驱动不支持OpenGL。
2、同时运行的其它软件太多,包括病毒等,用任务管理器看下哪些在占用CPU。
3、CRACK没做好。
4、打开了一个复杂的十层板之类的设计文件并且所有层全显示。
5、电脑只有2-4G内存,运行WIN10本身就已经很吃力了。

网友B:
166 用这还好啊,10年前的老本子 启动运行画图都没问题
win10下也飞快啊
应该是你电脑的问题 或者是安装的问题 要么就是没有**好
报下你电脑配置
cadence 比AD 启动快N倍 感觉是最好用的

网友C:
不看教程么?原理图,pcb,各种仿真,都有

网友D:
会不会是你电脑配置太低啊,一般不会这么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6 用这还好啊,10年前的老本子 启动运行画图都没问题
win10下也飞快啊
应该是你电脑的问题 或者是安装的 ...

我电脑配置不低,我属于没有安装crack好,另外也不知道哪个版本的用的最多最好用。不一定非的最新版本,主要是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5我没用过,但是我一直在用的16.6对配置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低的,用来画双面板时最早期的双核T7200+945 ...

我属于没有crack好,因为安装crack过程步骤太多太复杂了,我不知道哪一步没弄好。我电脑DDR4 32G内存,cpu是E3-1245V6,属于是工作站。配置绝对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