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基于APT32F1023单片机HX711_HX720称重传感器原理图和源代码分享

楼主(2023-04-23):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APT32F1023H8S6SSOP-24封装)MCU是由爱普特微电子推出的基于平头哥半导体RISC-V内核开发的32位高性能、低成本单片机,现特将基于APT32F1023H8S6单片机的HX711_H720称重传感器原理图和源代码(3位数码管显示)分享给大家,方便大家学习、使用!

网友A:
HX711是一款专为称重传感器设计的ADC芯片,可以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并提供了多种增益和采样率设置选项。

网友B:
这个的测量精度是多少呢?

网友C:
HX711可以与APT32F1023这样的微控制器结合使用,以获取和处理称重数据,并实现更复杂的功能。

网友D:
最大支持多少的测量范围?

网友E:
APT32F1023是risc-v内核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测量精度是多少呢?

没仔细去算过,这个客户的案子要求不高,所以没去仔细再研究。一般的传感器是20Kg---2mV/V,3.3V激励信号的话20Kg的传感器输出电压是6.6mV,然后用HX720D去24位AD转换,当然这中间还有128倍增益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APT32F1023是risc-v内核的芯片吗

是的 阿里巴巴旗下平头哥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支持多少的测量范围?

看你的称重传感器 我用的是20Kg的

网友F:
HX711是什么通信协议?

网友G:
HX711将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过程分为两步:增益放大和模数转换。

网友H:
hx711做称重模块怎样接线

网友I:
HX711怎么搭建测量电路的

网友J:
称重传感器HX711的输出重量为什么除以83886.08

楼主:
引用 网友I:
HX711怎么搭建测量电路的

压缩包里面有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称重传感器HX711的输出重量为什么除以83886.08

没听说除这么大数,一般先标定0点ADC值,再标定标准重量(比如2Kg)ADC值,就可以获得线性值

网友K:
采用了ΔΣ调制技术吗?

网友L:
通常与称重传感器一起使用,例如压力传感器或应变片传感器。

网友M:
hx711模块在proteus中哪里找

网友N:
HX711会将传感器输出的微小电信号放大,并转换为数字信号,以便我们可以读取和处理。

网友O:
用压力传感器与hx711芯片作电子秤。

网友D(2023-06-10):
用hx711模块要怎么实现精度为0.1g

网友K:
hx711传出数字量怎样消除抖动

网友P:
proteus里面哪个芯片可以代替hx711吗

网友Q:
HX711做电子秤是读数一直为0,怎么办

网友R:
HX711称重模块可不可以接两个传感器

网友S:
为什么我的hx711传回来的数据始终是7FFFFF?

网友T:
老哥这个是用的什么IDE环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T:
老哥这个是用的什么IDE环境呀

平头哥旗下剑池CDK

网友U(2023-09-20):
嗯,我认为APT 在官网上多发布一些这样的开源项目,方便大家学习。APT32F1023H8S6 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U:
嗯,我认为APT 在官网上多发布一些这样的开源项目,方便大家学习。APT32F1023H8S6 什么价位?
...

1.2元

那真便宜。你了解APT32F1103的价位吗?我需要多管脚的。

网友U:
你的工程中缺少 gcc_flash.ld,编译不过。我下载了 gcc_flash.ld 才编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