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分享一个绘制正弦波的程序

楼主(2023-04-23):
//正弦波
for(i=0;i<128;i++)
        {
                y=16.0+sin(i*3.1415926/32.0)*16.0;
                j=(unsigned int)(y);
                setPixel(i,j);
                delay_ms(2);
        }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数点的常数们很重要。
这是在12832的OLED绘图的函数。
小数点不能丢,否则就四舍五入都成0和1了。

网友A:
试过,确实好用。

网友B:
直接做三角函数的计算 普通单片机会不会吃力了些

网友C:
这个算法里边的参数是怎么得到的呢 可以改动吗

网友D:
参数里边的16是经验值吗 改变它仅仅是改变初始值?

网友E:
这有点费单片机啊

网友F:
我们是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更改其中的某些参数呢

网友G:
总感觉算法有些不好计算 小数点的位数越多 画出来的越是细腻是吗

网友H:
我们在绘制图形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用浮点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