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知道怎么在OLED上绘制一个点吗

楼主(2023-04-23):
/*
x:0~127;y:0~31
*/

void setPixel(int x, int y)
{
        unsigned char page;
        unsigned char bits;
  page = y / 8;
  bits = y % 8;
        OLED_Set_Pos(x,page);
        OLED_WR_Byte(1<<bits,OLED_DATA);
}
是不是很奈斯,刚研究出来的。

楼主:
之前都是只能通过页绘图,现在可以通过点了。

楼主:
如果内存够大,建立缓存空间就可以通过点绘制图像了,目前只能一个点一个点的来,后面的点还不能跟前面的点在同一个页面内。

网友A:
噢,你这也就只能每次一个页里写一个点而已。

网友B:
首先需要设置控制字节,用于指定绘制模式、坐标系、颜色等信息。
然后需要设置要绘制的像素点的坐标,即行列坐标或XY坐标。
最后将像素点的颜色信息写入到对应的显存地址中。

网友C:
需要通过对OLED的驱动芯片进行命令传输和数据传输。

网友D:
oled显示屏怎么显示32x32点阵的汉字?

网友E:
// 绘制一个点
void drawPixel(int x, int y, uint8_t color) {
    if ((x < 0) || (x >= SSD1306_WIDTH) || (y < 0) || (y >= SSD1306_HEIGHT))
        return;   // 检查坐标是否越界

    ssd1306_drawPixel(x, y, color);  // 在(x,y)位置绘制颜色为color的像素点
}

网友F:
需要计算出该像素点的显存地址,然后将颜色信息写入到该地址中即可。

网友G:
如何在OLED屏上显示文字或图像并可通过按键改变

网友H:
首先建个显存数组,将要显示的数据写入显存里,再将整个显存通过显示图片的方式写入OLED的RAM里显示就OK

网友I:
具体实现方式可能会因OLED驱动芯片型号和使用的驱动库而有所不同

网友J:
oled数字是占多少像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