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锯齿波这么画

楼主(2023-04-23):
//锯齿波
for(i=0;i<128;i++)
        {
                if(i<32)
                setPixel(i,i);
                else if(i<64)
                setPixel(i,63-i);
                else if(i<96)
                setPixel(i,i-64);
                else if(i<128)
                setPixel(i,127-i);
                delay_ms(1);
        }
利用好else if 就可以轻松画出锯齿波,很好用的

楼主:
大家看看,如何通过这样子的参数画锯齿波:起点,终点,上、下峰值,周期,倾角。
通过这6个参数绘制,可以吗,大家想一想。

网友A:
如果你写的超界了,应该会跑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写的超界了,应该会跑飞。

楼主的这个代码在哪里会产生越界呢

网友C:
i的大小和图像的分辨率有必然的关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的大小和图像的分辨率有必然的关系吗

是不是按照比例来进行计算而不是按照像素点呢

网友E:
这个取值应该跟数据的类型有关系吧 比如int就是128 如果是256就是负数了

网友F:
还有没有更加灵活的画法呢  这样的数据是死数啊

网友G:
这些比较的数值是根据什么而来呢 为什么不是255或者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