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I2C问题,是否有遇到过的兄弟

楼主:
硬件:芯片 GD32F470VGT6(芯片绝对正品),I2C0接口上拉后引出到座子,走线采用星型连接。硬件测试I2C的波形没问题。

软件:  目前I2C总线上面挂设备2个,一个是RGB灯,一个是外设I2C空速计。(使用芯片硬件I2C0总线)
问题现象:目前不接外设空速计。I2C0可以正常使用RGB灯。接了外设后MCU很容易死机(MCU不运行),也有部分产品不死机的。
目前测试方法:经过测试目前使用芯片硬件I2C接口,无法识别外设的。通过代码模拟I2C后,外接空速计就可以正常运行。

求证问题:现在需要定位问题,是不是GD32F470芯片存在Bug还是其他原因。求大神指导呀。希望官网给出意见。

网友A(2023-05-16):
检查一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接受数据换缓存溢出了呢

网友B:
我以为只有电路图上的强电需要进行三角形连接或者星形连接呢

网友C:
iIC总线上边两端需要接终端电阻吗

网友D:
为什么iic总线走线需要使用星形连接呢

网友E:
总线上连接的设备需要有不同的地址 不能两个设备的地址相同

网友F:
iic的pcb布线需要非常的讲究走线方式吗

网友G:
把不死机的传感器放到会死机的板子上,看看还死机不了。

网友H:
如果只接空速计会出现死机问题吗?

网友I:
感觉是硬件IIC有问题。

网友J:
原理图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