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华大电子MCU-CIU32L061x8复位介绍

楼主(2023-04-23):
7.1 复位
芯片复位分别为 POR/PDR 复位、退出 Standby 模式、系统复位和 VCORE_AON 域复位

7.1.1 POR/PDR 复位
POR/PDR 复位范围如下:
l VCORE 域下的寄存器(包括 VCORE 域下的 Option byte DBG 相关的寄存 器);
l VCORE_AON 域的 IWDG 寄存器、PMU 寄存器、RCC_CSR2 寄存器、 RCC_AWCR 部分位和 RTC 部分寄存器。
7.1.2 退出 Standby模式
退出 Standby 模式时,复位范围如下:
l VCORE域的寄存器(包括 VCORE域下的 Option byte DBG相关的寄存器);
l VCORE_AON 域的 PMU部分寄存器、RCC_CSR2 寄存器和 RTC 部分寄存器。
7.1.3 系统复位
系统复位将复位 VCORE 域的寄存器(不包括 VCORE 域下的 Option byte DBG 相 关的寄存器)、VCORE_AON 域的 RCC_CSR2 寄存器部分位、VCORE_AON 域的 RTC 部分寄存器和 VCORE_AON 域的 IWDG。只要发生以下事件之一,就会产生系统复位:
l NRST 引脚低电平;
l 窗口看门狗事件(WWDG 复位);
l 独立看门狗事件(IWDG 复位);
l 软件复位;
l 低功耗模式复位;
l 选项字节加载复位;
l LOCKUP 复位;
l BOR 复位; 可通过查询寄存器 RCC_CSR2中的复位标志确定复位源。
NRST 引脚低电平复位
对于外部复位,当 NRST 引脚检测到低电平时会产生一个系统复位。该复位引脚已内置上拉电阻,并集成了一个毛刺过滤电路。毛刺过滤电路会过滤小于20μs (典型值)的毛刺信号,因此,该引脚上的低电平信号必须大于 20μs,才能保 证芯片复位。
软件复位
Cortex®-M0+寄存器(应用中断和复位控制寄存器(SCB_AIRCR)中的SYSRESETREQ 位置 1,可产生软件复位。
低功耗模式复位
为了防止误入低功耗模式,提供两种低功耗模式复位,如果在选项字节中使能,则在下列情况下会产生复位:
l 进入 Standby 模式时产生复位:
可通过清零用户选项字节中的 RST_STANDBY位来使能该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进入 Standby 模式,就会触发系统复位,而非进入 Standby模式
l 进入 Stop 模式时产生复位:
可通过将用户选项字节中的 RST_STOP位清零来使能该功能。启用该位后,只要进入 Stop 模式,就会触发系统复位,而非进入 Stop 模式。
选项字节加载复位
Flash 控制寄存器(FLASH_CROBL_LAUNCH 位置 1 时,会产生选项字节加载复位。该位用于通过软件启动选项字节加载。有关用户选项字节的详细信息,请参见:Flash 存储器(Flash
BOR 复位
BOR 复位可通过配置选项字节来使能或禁止。
7.1.4 VCO RE_AON域复位
有两种方式可产生 VCORE_AON 域复位:
l 软件复位,通过将 RCC_AWCR 寄存器中的 AW_RST 位置 1 触发。此方式将复位 RTCTAMP(包含备份寄存器)和 RCC_AWCR寄存器部分位。
l电源 VDD/VDDA VBAT 均已掉电后,当 VDD/VDDA 重新上电后,复位所有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