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安装完烧录器安装包后,电脑提示发现新的硬件向导怎么办?

楼主(2023-04-23):
安装完烧录器安装包后,电脑提示发现新的硬件向导怎么办?

网友A:
如果是小华离线烧录器,电脑通过USB和编程器Type B接口连接,电脑会自动弹出U盘。如果没有安装 Framework 3.5 将出现如下错误
或者软件无法运行

网友B:
重新插拔一次

网友C(2023-10-18):
那就升级一下呗

网友D:
估计继续安装就行了吧

网友E:
这不是正常的么,这不是安装驱动呢么

网友F:
那就新的导向,正常安装就好了

网友G:
你用的那款烧录器啊

网友H:
这个还好吧,我觉得,安装一下新向导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I:
是不是需要电脑重启一下才可以啊

网友J:
建议还是根据提示操作吧,这样能稳定稳妥一些

网友K:
你这硬件向导估计就是让你装个驱动吧

网友L:
可以正常操作的,我觉得问题并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