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使用离线烧录器烧录芯片?

楼主(2023-04-24):
如何使用离线烧录器烧录芯片?

网友:
不是有说明书吗

网友A:
直接插入电脑USB端口可向离线烧写器放入相关烧写文件

网友B(2023-07-21):
正常使用呗,这个好像挺简单的

网友C:
你从哪儿买的烧录器,找对方要使用手册就好了

网友D:
离线烧录器楼主买的是谁家的啊?

网友E:
一般都是有使用说明的,你最好是要找一下

网友F:
我用过离线烧录器,挺简单的,用个软件把程序存在里面就好了,剩下的就看屏幕操作

网友G:
现在离线烧录器没啥意思了,热度掉了

网友H:
你这个使用方法得看你买的谁家的,一般是每家都不一样的

网友I:
烧录的芯片你用的是那个型号啊?好像得给烧录器配置一下才行

网友J:
没用过脱机烧录器,感觉有点贵

网友K:
脱机烧录一般得需要一个上位机软件,将固件烧录到脱机烧录器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