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才能读出被烧录过的芯片程序?

楼主(2023-04-25):
如何才能读出被烧录过的芯片程序?

网友A:
如果没有加密,用烧录器就能读。如果加密了,就读不出来了

网友B:
烧录器可以读取芯片数据然后备份吗

网友C:
烧录器主要用于单片机(含嵌入式)/存储器(含BIOS)之类的芯片的编程(或称刷写)

网友D:
直接用烧录器就可以反读回来

网友E:
个人认为 一般成品的里边的芯片都是加密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加密,用烧录器就能读。如果加密了,就读不出来了

烧录器好像读不出来吧,烧录器不是只能写入吗

网友G:
一般来说如何确定芯片程序有没有被加密过呢?

网友H:
我们读取出来的代码 是不是只有二级制的格式啊

网友I:
如果没加密或者没加锁,直接用Link就可以读出来了。

网友J:
你要看是什么芯片,ARM的就用烧录器就行。

网友K:
没加密才能读出来